[内存维修]
50多根金士顿512内存点不亮

楼主(2010-05-08):
我前天收了50多根金士顿512内存  用128的内存带 显是能显 但就只有128MB    换了SPD也没用 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

网友:
有没有内存测试卡,如果有就用它测测!

网友:
可能是假内存

网友:
淘宝网有一批金士顿假内存,店主说外观完好,但是不能用于维修!
这种内存有用的地方可能是用来欺骗客户或偷换内存条吧,太黑了.

网友:
历史以上一直都有!金士顿是后来骗人贴上去的。我以前接触内存批发知道这一般是专门生产出来,最多用于海关充数的!即把好的换出来,海关没少货

网友:
用显微镜看防伪标志放大500倍后有K字标示

网友:
估计是假的啦~

网友:
这种内存估计多半是假条,

网友:
你修不好卖给我,我 杀掉。 50条哈,利润大大。。兄弟你发了。哈哈。

网友:
100%是假条。

网友:
打磨过颗粒的可能性很大哟

网友:
我有兴趣。卖我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