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714 VER:1主板开机后几分钟就自动重启

楼主(2010-05-08):
MS-6714 VER:1主板开机后几分钟就自动重启,板子上只插内存,CPU,电源通电后故障还是几分钟后重启,有时候第一次启动后能运行十几分钟才重启,有时候又能开机用很长一段时间,只要不关机就能用,等关机后再开机就出现重启现象,电源,内存,硬盘都检查过没有问题,也换过实验还是故障依旧,我怀疑是主板BIOS问题,修过此问题的朋友请帮忙回个贴,谢谢,有该BIOS的朋友请发个给我,我刷下试试看

网友:
这种故障最难弄,不知从哪下手,而且还不知修到什么样算修好

网友:
时好时坏的故障,是BIOS引起的比较少见
建议换一下MS芯片,IO
因为这两个芯片牵涉到开机,复位,监控保护等功能

网友:
换个V星的专用芯片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