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晶圆碎了一个小角

楼主(2010-05-08):
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,我的显卡碎了一个小角,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是否有影响?晶圆电路是否能破坏?

网友:
绝大部分都是会受影响的,没有影响只是说明运气好罢了。

网友:
运气好伤不了里面重要的东东,照样正常使用,不然,什么偏色,花屏,跑26等等

网友:
一般如果玻璃有损坏 而且点不亮,就别修了 主控跟定坏了

网友:
外观能看得出来芯片损坏,内部电路并不一定损坏。现在没问题只是运气好了些

网友:
散热问题要特别注意

网友:
我们看到的显卡芯片只是封装芯片,晶圆要比封装小,楼主是否把封装芯片重压过?运气好哈哈

网友:
请看(我是一张显卡)这个贴子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