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S2 开机白屏

楼主(2010-05-08):
本来是好的,朋友撤下来除尘,上的时候。不小心,螺丝把屏线顶断了,开机冒烟,打开看,屏线断了5根,接好,在开板子上,3.3V的开关MOS块烧成几块了,换好,开机,刚亮屏时能看见图标,就马上白屏了,测各个电压在开机显图标到白屏时没的变化的,屏也换过一样,电压都正常,3.3V   2.12V   1.5V 5V 都有,不知是什么问题,大家说说,没思路了

外接正常的

网友:
屏上供电正常不,是不是屏上保险烧了?你上面所举的电压是主板上的电压吧

网友:
给屏的电压没工作

网友:
刚亮能看见图标说明屏电是正常的,随既的白屏只是灯管有供电,而屏电没了。

网友:
测得是屏上的供电

网友:
重点检查一下显卡部分

网友:
应该是屏上没有供电  造成屏上的信号不能持续  你查查屏的供电的保险  估计他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打一下屏上的阻值,肯定是主板上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平的公电没有上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