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R18 掉落地下 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8):
HAINAN3-INT   BA41-00808A   03  MP1.1   我换了CPU座可以点亮。都可以进系统。装进去就是不亮。电流在0.98A。重做了南北桥。都不行。板上的电源IC都补焊了也不行。忘高手指教。

三星 R18电路图.pdf

网友:
请说明一下是不是独显的

网友:
如果是R18 PLUS的话,我可以帮你搞定

网友:
怎么看到进的系统  外接显示器? 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了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板子摔变形了,这个不好办,你看看是不是

网友:
是集成显卡的。 是R18 PLUS的。板没有明显变形的。

网友:
你的图纸拼不上呀

网友:
摔的机器真的难搞,修复率好低

网友:
人为的机器就是这样,有没有考虑过液晶屏的问题,

网友:
不用考虑屏的问题。这种屏不贵。我们有备货。早测试过了。是屏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也可以外接啊。要不考虑那里断层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夹层断线了

网友:
因为图纸对不上,因为IO 87541 是软写的我必须知道IO 定义,才能确定

网友:
板子变形没?是不是板层短线看了

网友:
夹层断线的可能性大,还是建议换板,就算是修好了也用不住

网友:
图纸我正需要,谢谢老兄。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也待解决。

网友:
显卡周遍是不是短路的

网友:
是不是板子有段层,或者装机有短路地方

网友:
现在 还是 换板解决问题。太难找断线在那里。谢谢各位的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