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在T40中,用电池待机(就是没按开关的时候)有没有VINT16?
如果告诉我它是怎样产生就更好,简单讲一下就可以了,谢谢!

网友:
首先 单单从常识来说 我想应该是有的 从道理来说 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只应该在保护隔离这里不同 不然 我们为什么不觉得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有什么区别啊
  技术上 我给你谈谈 假如是m1电池是插上的 tb检测到2pin ac检测pin的电压是高电平 就知道适配器没有插入 而且h8s这里的batlow应该是高电平了 就发出bat-drv 高电平驱动q13导通 m1_drv m2—drv分别导通q8 q10 这里只不过电压是12v而已

网友:
谢谢回答
现在有个假设,但仅仅是假设,电压从电池里面出来后,到Q8,TB62501其实并没有发出M1_DRV,所以Q8此时还没有导通,但是它体内有个体二极管,所以电流便得以通过,来到Q10,Q10肯定是导通的,因为只要有VCC3SW便会有M2GATEON,从而就有M2_DRV,于是Q10导通,电流来到Q13,它也没有导通,但和Q8一样,因为有个体二极管,所以电流也得以通过,但是这时的电流应该比较小,所以不能带动负载。
呵呵,还请指点一下

东海之鲲 -1
蔡义洪 -1 发重复贴

网友:
谢谢回答
现在有个假设,但仅仅是假设,电压从电池里面出来后,到Q8,TB62501其实并没有发出M1_DRV,所以Q8此时还没有导通,但是它体内有个体二极管,所以电流便得以通过,来到Q10,Q10肯定是导通的,因为只要有VCC3SW便会有M2GATEON,从而就有M2_DRV,于是Q10导通,电流来到Q13,它也没有导通,但和Q8一样,因为有个体二极管,所以电流也得以通过,但是这时的电流应该比较小,所以不能带动负载。
呵呵,还请指点一下

东海之鲲 -2

网友:
谢谢回答
现在有个假设,但仅仅是假设,电压从电池里面出来后,到Q8,TB62501其实并没有发出M1_DRV,所以Q8此时还没有导通,但是它体内有个体二极管,所以电流便得以通过,来到Q10,Q10肯定是导通的,因为只要有VCC3SW便会有M2GATEON,从而就有M2_DRV,于是Q10导通,电流来到Q13,它也没有导通,但和Q8一样,因为有个体二极管,所以电流也得以通过,但是这时的电流应该比较小,所以不能带动负载。
呵呵,还请指点一下

网友:
你为什么要假设 tb没有产生m1drv呢 有什么根据吗

网友:
只是猜测,因为M1_DRV是受PMH_4的第28脚发出的M1GATEON控制的,而PMH_4的第28脚又是要确认电池信息资料(通过39和38脚)之后才可以发出,而电池的信息是要H8来传递的,而H8这时应该还没工作,所以这样推测,不知道事实上是怎样的,还请指点

网友:
h8是全世界最先工作的 rtc电路在没有得电的情况下都是在工作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有比它工作的更早的ic了

网友:
在电池待机的时候,没有3V,5V的,H8可以工作吗,

网友:
是的 不然 为什么要用rtc电路呢 岂不是多此一举吗

网友:
你说的意思是电池和H8传递信息的时候使用RTC供电电路?H8这个时候已经部分工作了,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神秘滴技术组果然不同凡响,,  问下H8是属于什么类型滴芯片

网友:
IBM的比较特殊了 不好称是什么名称了

网友:
虽然不是很懂,但是在这里先学习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  是的 在待机的时候h8 和南桥的一部分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 等待用户按下开机键

网友:
非常感谢您不厌其烦的指出我的问题,本人甚感茅塞顿开,希望有机会还能向您请教一二

网友:
电池待机的时候H8 是不会工作的,VINT 16 是一个非常态 电压,也就是说 用电源时候是16V 用电池时候就是电池电压 在单独使用电池的时候电池会通过MOS管里面的二极管给TB提供电压 当然这个电压的功率是很小的,只有当按下触发,MOS管才能完全打开,开启信号是BAT_DRV  好像是,我没看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