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芯片~

楼主(2010-05-08):
我有一块MS-7144的主板,开机不触发,测量开机排针电压为1.86V,跑线路后发现ATX电源插座的待机5V针进入NS-6 5940GRBF这个芯片但我找不到从哪个针脚向外输出开机电压,开机排针电路进入南桥,强行加电后只发现内存无工作电压,请高手帮下忙怎么解决~
多问个小问题就是:NS-6 5940GRBF芯片的开机输出电压在第几针脚?

网友:
没有这个图纸,不清楚这个IC的具体作用
建议先按不触发的常规步骤查一下
3VSB正常否、
32.768起振否?
还有就是板子上有没有MS芯片
这个芯片的故障率也是比较高的

网友:
我看就是那个芯片坏了呀,V星的主板这个芯片本来就坏的多呀 ~

网友:
3VSB和32.768正常,没发现有MS的芯片~
NS-6 5940GRBF芯片有4.86V的待机输入电压,输出电压其中有三个是5.12V,其他都不到1V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