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办法,只有这样搞了

楼主(2010-05-08):
21寸三星显示器,高压线漏电了,换了根29寸电视机的,比原来的大了。看网上介绍说用黄油,热熔胶,没有用的,我也把高压帽剪一节套上去,还是漏电。用AB胶,才得几天。又漏,干脆用玻璃管套外面,里面注入灭弧剂。两头用胶布包。还不错,不知用得多久。

网友:
可能能用15天左右吧 估计

网友:
这个我处理过,主要是高压线不干净,擦干净用热缩管加胶布缠5层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酒精清洗高压帽和高压线,把线焊死吗,套上热宿管。高压帽是受潮影响流电,打火。我是用密封胶封住,蛮好用,耐久实用,一般CRT我是这样搞,不像LZ用那些灭狐剂的东西,希望我的想法帮到你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酒精清洗高压帽和高压线,把线焊死吗,套上热宿管。高压帽是受潮影响流电,打火。我是用密封胶封住,蛮好用,耐久实用,一般CRT我是这样搞,不像LZ用那些灭狐剂的东西,希望我的想法帮到你
引用 网友A:

O(∩_∩)O谢谢指点,请问是什么密封胶?最好给个牌子!谢谢了!

网友:
用高压胶带包裹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:
用地下防水胶布包扎,比一般黑胶布好用多了,这种胶布耐高压、防水,密封性能好,一般都是用在地下电缆。

网友:
你这样做,估计至少能用一两年~~

网友:
楼主的这种方法,能用多久真的不好说。看运气吧!祝你好运气~~~

网友:
最好不要用电工胶布(绝缘胶布)绝缘胶布在潮湿天气会有溶液,
我自己有也做了一次,
我是用牛黄解毒丸的瓶,在底开个洞,套在瓶里也是注满704硅橡胶,等二天后就在表面打几层玻璃胶,(热溶胶)就这样,现在一直在用

网友:
没想到这个还这么麻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