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3842和3843不能代换实例

楼主(2010-05-08):
UC38423843不能代换实例
接到一个DELL电源,测5伏待机电压正常,短接绿、黑线风扇不转,拆开如下图:

一只蟑螂的尸体贴在上图的露出铜箔的地方,经测量开关管GS极已软击穿,还有一个电阻也炸了。依次更换后测各阻值正常后加电,电阻再次炸掉,开关管又被击穿。
于是拆下小板子下图:

驱动IC3843,由于手头上没有,只得装上一个3842,短接绿、黑线,风扇可以转,但12V电压只有8V3.3V也中有2.5伏,装上机按电源按钮无反应,确定代换失败。第二天买了个3843回来装上就OK

网友:
有些稍改下可以代换的:开关变压器给3842供电回路的电阻可以直接短接,或同时把这一路的整流二极管换成更低压降的整流管,以增大3842  七脚的供电电压,这样改过后应该可以代换,我代换过还没有代换不起的。不知楼主这样改过没有?

网友:
3843和3842除启动电压不一样频率也不一样的

网友:
3842与3843是有区别的,,启动电压就不一样

网友:
好像改不了的试了没有成功过 启动电压不同 维持工作用电压也不同 怕改挂了

网友:
启动电压、工作模式和频率都不太一样,但是这几个参数两个都差不多。代换需要分析电路工作方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太复杂了,还不如直接买一个来得快,我上3842只是抱着试试的心理的

网友:
当然不能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