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5105笔记本新换的二手主板 点不亮求助 谢谢了

楼主(2010-05-08):
有一台东芝5105笔记本,以前收的二手。主板已经被修的不行了。

淘宝新买了一块二手主板。收到后通电能开机,但是不跑码,点不亮。上来求助一下,会是什么情况?求个检测思路。

因为这台机器有外插的显卡板。我是从淘宝上买的二手主板,但是卖家说是好的。能值得怀疑的除非是显卡板,但是显卡板会引起点不亮么?
我感觉显卡板要是有问题会花屏什么的吧?不应该导致主板点不亮对么?

希望哪位朋友指点一下了。这台机器本身有不开机听音乐的功能,现在通上电后,不开机,音乐能听。但是就是点不亮。

求助,希望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,我怎样才能检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因为外接显卡接口在显卡板上面,所以外切显示器垦定是没有显示,我已经试过了。

现在已经测试接测试卡不跑码,诊断卡灯闪。

开机可调电源0.9A左右电流,

是不是就是显卡问题呢?

网友:
不用显卡板是能跑码的,你也可看看电池有没有变化。

网友:
显卡坏引起不亮的多了去了。。

不一定说显卡坏就非得是花屏。

你说能听音乐应该是显卡板坏的可能性大一些。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,也是会不开机的,你得看看你的电流跑到哪了。你不开机可以听音乐,应该是显卡板有问题吧。自己再仔细测测

网友:
如果板是好的不亮,检查CPU,内存,显卡

网友:
1、诊断卡显示什么代码
2、此款本本我没遇到过有没有外接VGA口把,用外接显示器试试
3、用外接直流稳压电源测试看电流多大

网友:
现试试外接显示器正常与否,再做下一步检查

网友:
那你就连显卡板一起定好了,如果显卡是好的你也可以再卖掉,自己动手扩大故障就麻烦了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,把显卡办明白了就OK了

网友:
因为外接显卡接口在显卡板上面,所以外切显示器垦定是没有显示,我已经试过了。

现在已经测试接测试卡不跑码,诊断卡灯闪。

开机可调电源0.9A左右电流,

是不是就是显卡问题呢?

显卡问题可就坏了,找不到这款笔记本的显卡。不知道怎么搞。

网友:
说不好有可能是显卡,我怀疑就是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