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sy-i5gc2-l主板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一:用板载显卡时C1-26循环跑码。
二:用独立显卡时进系统后关机,在开机跑25不亮。
三:各级电压正常,无发热现象,BIOS换过。
四:怀疑时钟有问题,但无此芯片。

各位朋友,请指教,兄弟不胜感谢!

网友:
如果BIOS刷过,你可以先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打下AD线初步测试看桥是否虚焊。查北桥工作条件,换显卡供电MOS。
查总线电压是否正常,实在不行就换南桥的工作条件或是更换南桥试试吧。

网友:
很像是北桥虚焊了,试一下压桥或者加焊

网友:
时钟芯集成在桥里面。在外面你找不到时钟芯片很正常,可以试下加焊桥

网友:
你这样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呀,还是先怀疑桥吧,。~

网友:
这个主板的时钟芯片是独立的,并不是集成在桥里面. 楼上的不要误导大家

网友:
我感觉也是北桥的可能性大!桥虚了·~~

网友:
直接加焊下不行再说

网友:
试试NB加焊。 这种情况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