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0-05-08):
我一台清华同方XP911W液晶显示器一开机整个屏幕就花屏;那位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屏线没问题

网友:
换驱动板试试!

网友:
1.屏线
2.驱动板
3.实在不行,可以考虑面板上的屏线接口,不过几率不大

网友:
同意5樓的說法

网友:
同意5樓的說法,大致如此

网友:
屏线  驱动板 仔细检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