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收了,封贴,强烈建议大家也不卖,为了表示诚意,从我做起

楼主(2010-05-08):
不收了,为了不危害我们同行,我觉得把手头上的桥全敲碎。

网友:
我这82801DBM有三十多个要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要了,最好能多找点,这样运费由价值点

网友:
人家收2块5一个,你收一块一个

网友:
收回去翻新后当好的卖吧?会害死很多人的。

网友:
杜绝---贩卖啊 吃亏的最后还是我们维修人员---
因为 芯片卖出上锡后就不保。但是我们没有专业的仪器测试。所以说。。很多人都可以卖翻新的SB NB 几元收回来 然后几十上百卖了。
一定别卖啊--就算自己手里有300个也也别卖 才卖几百元 可是你买几次坏SB NB 就不至几百元了吧。。。
杜绝卖SB NB
(情愿自己毁掉 )

网友:
坏桥也怕有100把片,我练810时换好多呵呵,不卖。

网友:
强烈建议把他的威望指降低再降低。

网友:
煮豆燃豆萁
豆在釜中泣
本是同根生
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坚决要堵截这样的买卖,会害死国内国外的维修同行的,客户的机器也会造成损失啊。

网友:
中国就是多这种人,坚决反对

网友:
难道真是拿去翻新的吗?他们告诉我是去分解的呀?有内行的说一下!要是真的翻新。我绝不收也不卖

网友:
真是拿去翻新吗?可是他们告诉我是分解哦!我手上有几十块!找凑够100块给他!真像你们所说的那样的花打死我都不卖了………

网友:
打洞在卖

网友:
哎,都是搞维修的

何必自己迫害同行呢

装上了翻新的南桥,,再去掉,掉点,误判。害苦我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