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没开机,测复位电压就有2V

楼主(2010-05-08):
不能开机。也不能强行加电,但测开机有电压3。3V,测复位电压就有2V,这是什么原故。应该在不开机时量复位电压是0嘛。请各位指点。

网友:
你给的条件太少了,应该按不触发的条件来修。多给点条件,再看,就给了两个电压,叫人怎么回答你

网友:
先贴上主板的型号、芯片组
检查一下3VSB电压,32.768是否起震
先常规检查一下

网友:
不能强行加电就要小心了。。。。看看各供电是不是短路了。。。。别把好的东西也一起烧了。。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短路或者IC击穿

网友:
对于+5V +12V +3.3V不知短不短的情况下,最好不要强加电测试。

网友:
你有没测各路供电有无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