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磐正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8):
磐正NF4主板 不放CPU 放假负载都能开机 复位都正常 插CPU 进去动一下就不动 了 各位请问先查哪里呢、?

网友:
主查CPU主供电电路。上CPU测VID,电源管理芯片各主要测试脚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桥虚焊造成的,我以前也碰到过,加焊桥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