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能最全的AVR学习板

楼主(2010-05-08):
AVR学习板(mega16)

前几天见“王大修”发表了一篇《51和m8的最小系统》。板子上就提供了电源、单片机的复位及工作必须的晶振,真是名副其实的“最小系统”。IO口上就只接了一排排针,烧入程序之后要外接电路才能看到效果。而我今天正好反其道而行之,做个最全功能的AVR学习板。板子上有温度IC、红外解码管、LCD屏、8路LED灯、RGB三色灯、6位七段数码管、蜂鸣器、无接接收和发射模块等等。反正,基本上自己能想到的电路就全加上去了。为了什么呢,就是为了方便学习AVR嘛。

PortA设计为DATA(数据)脚。主要是作为LCD屏的并行通讯数据脚和6位LED七段译码器的数据引脚。而LED显示器的位选及LCD屏的EN、RW、RS控制脚与PB口的LED灯复用。

PortB接8路LED发光二极管,低电平有效,用不到也没有关系,反正是上接,就权当外接了一个上接电阻罗。

PortC因为需要用到JTAG仿真器,所以PC2、PC3、PC4、PC5就只能作为仿真器的TCK、TMS、TDO、TDI引脚使用了。剩下的PC0和PC1接24C02作读写EEROM使用。PC6作为LCD屏的背光灯控制引脚。PC7外接18B20温度IC作串口练习使用。

PortD中的PD0和PD1预留作与电脑进行串行通讯使用。PD2作为无线接收模块的输入口,可以练习一下无线解码编程。而PD3、PD4及PD5外接时钟IC:DS1302,做个小时钟就不用自己定时了。PD6作为红外摇控器的解码信号输入端。PD7外接了一个无线发射模块,可以发射433.92MHz的无线电波。

下面是完整的电子文档:

网友:
不好意思,忙得我连图片都忘了传上来就发表了。
首先是原理图:

网友:
洞洞板布线:

网友:
最后再来一张底视图,看一下我的焊工还不赖吧。

网友:
如果嫌图片不够清淅的话,就再来一张经过放大的图片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,那个原理图和布线图是什么软件做的?很不错!

网友:
唉,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有人回帖了。不胜感激。
那个原理图和布线图是用“Protel 99 SE”画的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喜欢DIY的?在这里回个帖吧。

网友:
洞洞板做到如此很不错,赞一个。

网友:
有没人知道改版后的图片去哪里了。怎么我上来的时候,以前的图片全显示不出来了?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啊 显示的是叉子、、

网友:
图片看不到哦..楼主编辑一下吧....有兴趣一起玩玩这东西哦..呵呵

网友:
是呀!怎么搞的呀,你是不是发错了还是怎么会事,快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(2010-06-10):
看不到图?

网友:
楼主 图片啊 没看见!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无图啊!

网友:
看不到图,,可惜啊,,,顺便回复下7楼:用PROTEL  99和Altium Designer6.0都能绘制,,不过我感觉用Altium Designer6.0比较好,,我学长给我们讲的时候,用的也是protel 99弄的,,感觉不是很灵活。。。所以,,我自身感觉Altium Designer6.0比较好,,,呵呵,,一点意见,仅供参考。。。

网友:
就没有人用PADS LAYOUT 画板么?

网友:
顶一下,做过GandF的T26白光焊台,还有M8的usbasp下载器,51的LED控制板也做过,但都是抄,感觉单片机还未入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