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背光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长城20寸宽屏,今天中午待机唤醒后发现下半部分很暗,用手触摸屏幕没有温度(上边亮,摸着感到热),下边灯管坏了?

另外下边暗了以后背光不时闪烁!?现在使用除背光外没有任何问题,亮度也可以调。请问高手是不是高压板
有问题?

还有不换灯管使用对其他部件有没有影响?

网友:
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,应该是下半部分的灯管老化或者接触不良,建议更换,

网友:
同意,灯管接触不好或者坏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TAOBAO定了灯管了,准备自己换。这边维修的换要价150,还只换一组

网友:
换灯管一定要小心,有风险的

网友:
最好找专业人员(比如发给基地),因为换不好会集光槽漏光的,这不是广告是俺刚学维修时的教训,楼主仔细啊

网友:
只要能换上马马虎虎能用就行了,再坚持一段时间就换了,呵呵

网友:
换灯管风险高,我就杯具过一次,算是交学费了

网友:
换灯管搞不好要漏光的

网友:
这个高压板,怎么会没保护电路的啊,灯管坏一般会保护的啊

网友:
有保护啊,少插一根都不行,黑屏

网友(2010-06-11):
有啊,换驱动板试一试,如不行换高压板,就是屏线问题啊。

网友:
先换灯管,再看吧

网友(2010-07-28):
学东西不容易啊。需要投入不少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