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G6105D管理芯片各引脚电压参考

楼主(2010-05-08):
今天又弄了个大水牛的PP400EAA ATX电源,里面使用的是SG6105D单个电源管理芯片,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相关的引脚电压参考的资料。弄好电源后,自己对该电源实测了一下相关的引脚电压资料,仅作参考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在正常工作状态下,万用表表笔接触第17脚,能够测得电压,但是电源会连续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。
万用表表笔接触第19脚,电源会发出几声“吱吱”的声音后,进入保护状态,即断电。从获得的资料上看,该脚此时的电压为2.49V,实际上测不得。

待机状态下的各引脚电压

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各引脚电压

短路保护状态下的各引脚电压

网友:
请问下这短路状态下的测试你是如何做的呢,人为的短路哪个电压呢?表笔接19PIN?

网友:
这是这IC的资料,,

网友:
短路嘛,比较暴力啦。直接拿金属针短接PCB板上12V与地线,碰一下就行了,嘿嘿

网友:
这是强行让电源IC工作吗?

网友:
如果将12V与地线接触,那是短路,这是真正的短路,电源会起保护动作的

而将绿线与地线接触,这是启动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