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 PHILIPS液晶显示亮下就灭

楼主(2010-05-08):
今天客户送了台17PHILIPS的液晶显示 ,先问题是亮下就灭了  我以为是高压板有问题, 正好我这里有个BENQ 4H.0BH02.A01的板子
17寸的PHILIPS液晶显示就是明基做的 板子是一模一样  ,换上去 指示灯亮了〈绿灯〉屏亮了 上面显示 1028*1024@60HZ为最佳分辨率 ,我以为是分辨率调高了  于是我调了回来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...
  各位高手给小弟一个指点..

网友:
你调成1024*1280 啊

网友:
往下调1024*768@60Hz,否则程序要重写

网友:
看来还是MCU程序有问题或者MCU芯片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调了 没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