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-MOSFET和N-MOSFET分别用于那些电路呢,有没有特殊要求 ...
P-MOSFET和N-MOSFET分别用于那些电路呢,有没有特殊要求呢?

楼主(2010-05-08):
最近看到有些
电路图
上有用到P-MOSFET,如INTEL网卡的供电等,具体和N-MOSFET有哪些区别呢,请指教!
Intel

网友:
这是两程序类型的MOS管,。。别人说在这里说只能几句话,所以还要自己自学吧

网友:
我只知道一般主板大部分用 n 型的

网友:
N通道的开关切换速度较快,大多数开关电路或线性稳压,会使用N通道;P通道也是可以使用的,只是速度较慢,较少采用,设计上,电路也与N通道的相反。
有时候,有些设计,是会采用N+P的电路设计,尤其笔记本上很常见。
注:我不清楚电路长怎样,只有大略知道这样的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