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中不知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0-05-08):
C5706.5707这两种管子没有,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用。电视机上的管子什么型号的能用,谢谢大家提供一点资料!!

网友:
这两个管子使用时最好不要用其它管子代换,,用原管换,,但这两个管子之间可以互换

网友:
c5707的参数:80V、8A、15W   c5706的参数:50V,5A,15W
R630    BU406 3DD15(塑封)都能代替,注意管脚方位

网友:
这个东西那么便宜,怎么还要代换啊。淘宝上一抓一大把了

网友:
5707要备些。。这个很常坏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