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7000显卡!更换显存后进系统死机!

楼主(2010-05-08):
华硕A7000 64M 64bit显卡显存坏!开机大花屏。。更换显存后不花了但开机进系统10秒钟左右死机!原显存芯片为三星(K4D261638E-TC40)一共4片!更换了两片找不到同牌子型号的芯片!就把一张坏GPU核芯的64M 64bit南亚易胜(N2DS12H16CT-5T)的4块显存一起换上去!试机开机显示正常但是进系统就死机!!是不是显存代换不合适??还是还有别的问题。搞不懂了!

网友:
查一下显存时脉电压是否相同

网友:
原来的是4NS的显存,你换上的是5NS的显存,显存降频试试

网友:
-6的可以代换-4  -5的不可以代换,需要降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