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源板八脚芯片代换

楼主(2010-05-08):
型号为SG6848DZ1的八脚芯片。
手边只有一个型号为TEA1507P的芯片,可以代换吗?

网友:
查到的PDF感觉不是这个型号的,所以……

网友:
似乎不能替换

网友:
我试过,不能代用啊。

网友:
如果不确定能代用的,一定不要轻易上电试试.....这个试试可能会出乱子的

网友:
肯定不能直接代换的

网友:
不能直接代换的 引脚定义不一样

网友:
还好昨天犹豫了……
那请问有代换的型号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你的资料 ,我先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