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北桥发热

楼主(2010-05-08):
新手第一次提问,如果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,请大家见谅。

一块杂牌的848板,北桥很热,CPU供电和复位正常,北桥附近几个电阻电容,万用表表笔打对地阻值时,两端都发出蜂鸣,用表笔接电阻电容两端,也会发出蜂鸣声。这些电阻电容是不是坏了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我要是换了这些电阻电容的话还会这样吗?

网友:
不一定

如果北桥背面的电容全部短路或者大部短路
再加上北桥发热的话,基本可以认定北桥坏

不过发热的程度需要经验来判断。北桥正常工作是有一定温度的,要和烫区分开来

网友:
一盘电容电阻不会坏,可能是北桥坏了。

网友:
不一定

如果北桥背面的电容全部短路或者大部短路
再加上北桥发热的话,基本可以认定北桥坏

不过发热的程度需要经验来判断。北桥正常工作是有一定温度的,要和烫区分开来
引用 网友A:

是明显感觉烫手。。北桥的背面是指主板的反面吗??主板反面北桥的位置没有看到有电容

网友:
北桥的背面是指北桥芯片上面

网友:
就那些小小的?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两边白色的,显示29和0的数值,中间有个像黑色的,表笔放在两端,数值好像无穷大的。。这个是电容吗?好像跟主板上的那些不一样呢?

网友:
哦。。我看明白了,北桥上面的这些电容比主板上的要宽些。呵呵。
现在测有四个蜂鸣,数值29,有三个数值是78,有三个数值是108
蜂鸣的那是坏了吗?
我又用一块好的845主板北桥上面的电容作了比较,他的电容也是会蜂鸣的,那应该蜂鸣就不一定会是坏的了,是吗?

还有,我第一次说的是北桥附近的电阻电容,测对地阻值的时候两端都会蜂鸣的,这样是坏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