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915主板开机不跑数,显示ff

楼主(2010-05-08):
今有一华擎915主板,开机post卡显示ff,显然没有自检,检测北桥有1.5v供电,不知是否正常。
更奇怪的是cpu供电中,开机供电是2.0v然后慢慢的落到1.4v,不知道是哪里坏了,并且使用假负载测试时钟电压为零,不只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主要询问一下,cpu这种供电现象是否正常?

网友:
内存不过

网友:
CPU供电不正常!
仔细查查该部分
当然首先要排除你的万用表的问题

网友:
万用表非常正常,时钟供电查看3.3v正常。我维修cpu供电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