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 X410A

楼主(2010-05-08):
清华同方X410A 待机电流003  开机电流2到3次跳变 停在1.14A不动了 865芯片组 ATI M72-S显卡 曾今亮过2次机  不过很快就会黑屏  客户说跌了一下 查了很多地方 就是没有找到问题 请高手指点
     是北桥脱焊造成的 加焊后 电流不断跳变 到1.3左右 上屏亮了

网友:
笔记本865芯片组?。。。没见过

网友:
肯定是965PM,这个显卡也容易出问题!其它的没见过

网友:
是把桥摔松了吧,建议先加焊显卡

网友:
不好意思 写错了 是965芯片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