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apw7120引脚定义

楼主(2010-05-08):
各位大侠,帮忙解释下
以下是电路图

Ugate 是接上管的G极,Lgate 是接下管的G极,我不明白BOOT PHASE和OCSET是接什
么的,是用来干什么的。 这个管是个次控IC,哪个脚接主控IC?
哪位大侠能介绍下?(通俗易懂)在下感激不尽。。

网友:
PHASE:过流保护监测脚,一般接输出端
BOOT:自举升压端,外接自举升压电路
OCSET:频率设置端 ,如果此脚被拉低到地,将关闭IC的暑促

其实这些芯片的PDF都有很详细的说明
自己多看看就明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了大半天的PDF,翻译来翻译去,就是翻译不通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