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945GZ-M2集成显卡不显示

楼主(2010-05-08):
一块精英945GZ-M2主板被人修过了、现故障为集成显卡不显示,此主板无独立显卡槽用PCI显卡能正常点亮正常工作,那为高手绣过此故障

网友:
检查VGA接口的 R、 G、 B信号,行场信号对地电阻
刷BIOS
在不行就要怀疑北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CMOS放一下电,不行多半是北桥

网友:
量RGB 行场的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的,如果哪些有问题就查经过的元器件到北桥的线路.没问题就刷下BIOS
要不然就是北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