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桥集成主时钟模块的板没时钟是南桥挂了吗?

楼主(2010-05-08):
梅捷 SY-AMN5GE-RL主板插上诊断卡触发,不跑码,时钟灯不亮复位灯常亮,触摸南桥有温度但不烫手,PCI插槽上的时钟脚通过一个22Ω的电阻进入南桥;南桥有个25.00的晶振,接上电源没触发情况下晶振两脚电压各为1.65V和1.49V,触发后一脚为0V,另一脚的电压在0.45~1.05V间变动;换过晶振还是不行,这是南桥挂了吗?

网友:
压桥。脱焊。

网友:
25.00晶振在未触发之前就应该起震
而且两端的电压不应该波动

NF的板子桥很容易虚焊

网友:
重新植桥,实在没有BGA就用风枪加点焊膏吹下,也能管一段时间,不过没搞过风险大有可能会吹的短路,或者不开机,或者其他新故障,看个人经验了

网友:
一般这样的主板 时钟都是集成在北桥里的  你重新值下桥吧

网友:
排除32.768周边后加焊北桥  此款扳子北桥10有9虚

网友:
北桥虑焊了吧。

网友:
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空焊,不是说始终芯片集成在南桥里吗?为什么不加焊南桥,反而要加焊北桥。真是搞不明白?

网友:
嗯嗯,故障模块是在南桥里的,为什么维修思路会想到北桥啊》》》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