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 导致键盘接口不能用

楼主(2010-05-08):
今天同事拿了台主机,说键盘不能用。过去一瞧,电脑能启动,在提示软驱设置错误的界面,提示按F1继续,键盘无反应,重启,有报警声,键盘不能用,仍在F1画面停住。换了键盘仍然不行,确定是主板键盘接口故障。拆下主板,一红色845杂牌主板,拿回来开机用万用表测CLK和DATA脚0.45V电压,正常是5V,由一222排阻上拉,无滤波排容,二话不说,换排阻,上电,OH   MY G,,,还是一样,测得电压0.45V 一样不正常。断电,打阻值,一脚568一脚128,明显不正常,跑线,一路直通到IO   此板用的IO是IT8702F-A   以为是线路的问题,用风枪吹一下,跳起第81  82两脚打值,一脚为568,另一脚仍为128,至此判定IO故障,找了块一样的坏板,拆下IO换上(之中出现了个小失误,由于没拿稳,一不小心IO的一排角被我捏成一团,汗...)经过几分钟的奋斗,终于焊好IO,插上CPU,内存,键盘,开机,------只听得----嘟----的一声,键盘灯闪了一下,Num Lock灯亮起,至此,故障修复。装机,免费吃了个夜宵,一罐雪花~~~

网友:
大多数的板子PS2口都是受控与IO的!

网友:
如果  排阻和IO  都换了还不好呢?  该怀疑哪啊?

网友:
有电容的就是电容问题,或是电阻,还有就是IO了

网友:
电容,排阻,IO,都换了。还不行,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早早换就OK,,,,不过,不错,好,,,,,那天我也吃个免费的夜宵

网友:
都换了还不行的,要查中断滴!

网友(2010-06-11):
成功的背后是:汗水,学习楼主的精神

网友:
英特尔  NV  都是IO控制   SIS  VIA都是南桥控制   一般键盘不能用  测一下供电正常不正常  供电正常就打数据与时钟的值  值一般为500左右  值正常我一般直接干掉数据与时钟上面的滤波电容  还不行就只有换IO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I/O 排荣 或南桥

网友:
你一开始不是说的电压的吗?键盘口的5V电压难道也是IO发出的吗?

网友:
上次一个网吧老板拿一块梅捷K8T890的板子,说是键盘不能用,已经给同行修过IO了,我上手就打阻值有一条无穷大,跑线进南桥,在南桥的穿孔位用手术刀划开,查出是断线了。所以月饼老师说得对,多测量再动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