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300开机不显

楼主(2010-05-08):
Y300加电有0.03A,开机电流上到0.85A,码跑到2C停住,过两秒电流上到1.1A,不显,拆下内存跑E3,量电压基本正常,只有量的CPU主供电是1.5V,换过桥,内存也打了阻值正常,BIOS刷过了,到此不知如何下手了,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兄弟吗?给个思路。

网友:
你有没有外接啦,U的电有点高

网友:
看似北桥引起的内存不过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高了吧,查查cpu供电复位和时钟。

网友:
有点像没过内存的故障。。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 重新做显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老大,集显呀,换了桥呀

网友:
看看桥有没有做好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