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解决 R30通病 IBM R30风扇噪音很响 拆风扇出来清理下后上电0.46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8):
IBM R30原来是报错 后来搞好报错了因为风扇噪音很大 拆机清理下 噪音没搞好反而不知道搞到什么东西了 现在开机0.46电流 测试卡00 CPU微微发热 加焊CPU 无效 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实在郁闷 客人拿来时开机的 看来这次倒霉 了  兄弟们有什么办法吗??

网友:
还是 CPU哪里的 问题啊 。是不是你装的时候没有 装好啊。。还是清理的时候把什么给连了啊

网友:
我清理的时候都没有动烙铁的 就拆了CPU散热风扇 再装上去就不行了 真是气晕我了
仔细检查过全板了没有发现掉件

网友:
给个建议,根据我的经验,灰多时清理最好是鼓风机吹,不会出现这类情况的。

网友:
多谢兄弟的建议 我现在只要是解决现在开机不显示的问题0.46应该是CPU 不工作 但是这CPU 是BGA的 供电都正常了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基地不是有技术服务小组的吗??都下班啦??

网友:
板子到寿了,一折腾就坏

网友:
志:
测试卡00是主板或CPU没工作!如果是维修员就知道查和各个待机电压和电感对地阻值

网友:
先结合图纸
查板子上是否有所有电压都出来了

网友:
多谢各位的帮助 已经查出故障  是CPU虚焊的 可能是我装CPU风扇的时候螺丝搞得太紧了 动到它了  也可能这烂机本来就已经差不多挂了 只是我倒霉而已。
因为没有BGA设备 我用风枪加焊后可以开机 但是不稳定 再吹几次后CPU竟然挂了 现在已经买主板了 这主板很便宜 才150 呵呵

网友:
你换个好得CPU试一下

网友:
CPU是BGA在板上的 没有设备 换不了

网友:
清风扇得小心呀,有些机器,取下风扇显卡很容易就出问题了,,还好你板子才150不是太贵哦

网友:
有时好心办了坏事,以后要小心为妙,管他风扇响不响

网友:
以后要注意呀。不要给人家做了好事自己找麻烦。我前几天就遇到个一个V3000,用户拿来是花屏,但他不修显卡只除尘。我就给他说除尘可以,不过除了有可能点不亮哦。他同意。嘿,真的除了就点不亮了。还好事先说了的哦。不然还麻烦

网友:
花屏为什么除尘就不亮了呢?

网友:
显卡虚焊吗?拆下散热片很容易导致不亮。

网友:
做个除尘显卡竟然还会出这样的问题,学习了,看来以后得小心行事了

网友:
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!要不是看本贴 ,都不知道清灰尘会不开机!幸亏没碰见过这样的客户,要不还真不知道!@、

网友:
好事不能做

网友:
楼主中奖了,中奖率如何,我得中奖高达60%,现在遇到这种机器,除尘收100。

网友:
这种本本应该很少了吧,有点吓人,一碰就坏。还不能修。

网友:
以后要注意呀。不要给人家做了好事自己找麻烦。我前几天就遇到个一个V3000,用户拿来是花屏,但他不修显卡只除尘。我就给他说除尘可以,不过除了有可能点不亮哦。他同意。嘿,真的除了就点不亮了。还好事先说了的哦。
楼主高招

网友:
这个就是做维修所注意的细节啊啊,谢谢

网友:
我前天清灰HPV3000清完不认光驱了,这是超级桥,做完之后好了,赔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觉得那种老机器清灰尘中奖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清完后不开机郁闷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没事找事的,说帮它手提除尘,说要弄干净点,我说好,然后我就用打汽车胎的枪清主板和CPU风扇.我只拆键盘,拆键盘已看得到CPU和北桥了,我吹净了之后他说要拆开来完全的拿出来吹,我就说不行,拆开吹有可能会弄坏板.坏了我不负责任.然后他才没有坚持要拆.其实没有必要,我也没时间这样弄,收他20还嫌贵!老板子,能用的机最好别完全拆出来清理,或要事先声名.坏了不负责.

网友:
这个是散热片上的铁片 很容易放反了 不知道的直接上了  CPU就O了

网友:
有些故障是说不清楚的  有时候我修机器,测的测的就好了  以为是哪地方虚焊了  随便怎么搞他都没有问题  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

网友:
华硕的中奖率很大,话说风扇在后盖也不一味着捡便宜了啊....

网友:
哎  看了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相信做维修的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精良避免这个问题呢 值得思考哪样的机器容易出这个问题

网友:
除尘可得注意了,有时候小问题搞成大问题,特别是老机器,最好不要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