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20G坏的很蹊跷,顺利修复

楼主(2010-05-08):
这几天尽碰到怪事,昨天下午接了一台ACER 4520G,花屏,显卡板是独立的,取下显卡板用风枪热了一下显卡,装上去不花了,心里窃喜不用拆主板就能赚钱,看看时间快下班了,就放在一边,准备今天一早再用BGA蒸一下。早上同事先到店里,没等我到就先下手了,等我到时告诉我不花了但挡LOGO,我问动哪了,他说加焊显卡后就这样,又重植一遍也没好使,我看了一下显卡板,焊的没问题。同事的BGA功力我也是深信不疑的(他有着BGA王子的美誉,做了N多无一失手,如果有BGA评级制的话,应该可以评上五级B工--相当于八级钳工),显卡板是独立的,拆后盖就能拿下来,主板没动,那我只能怀疑显卡本身有问题了,正好手头有个同型号的显卡芯片,结果换上后还是一样,又把显存摘下来重植一遍,还是不行,量显卡板上各供电信号正常,加焊主板上的显卡板接口问题依旧,没办法,还是老老实实把主板拆出来找问题吧,主板是AMD CPU  NVIDIA单桥,都是重点怀疑对像,依次加焊,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有点挠头了,心里暗自埋怨这个五级B工,忽然想到ACER的本子BIOS坏也是通病,会不会问题出在BIOS身上,吹下BIOS跑到市场里卖编程器的那家刷了(这次没花钱,以前刷一次要5块,前天给他做了两个台式的系统没要钱,老板很高兴,说以后管刷),装上,顺利进系统。

不知道为什么焊显卡板BIOS会坏。附上此机的BIOS,有相同问题的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:
取显卡的没时候没取电池引起的吗?

网友:
挡logo是  停在ACER  还是 wingdowsxp那?

网友:
书上有讲,

卡LOGO  刷BIOS

刷   密码芯片

CMOS 放电  等

网友:
该机器不上硬盘,会档在开机画面上。

网友:
该机器不上硬盘,会档在开机画面上。
引用 网友A:

这款机器不上硬盘能过LOGO出现光标,进BIOS设置死机,我的这个是上不上硬盘都卡LOGO

网友:
上次也遇到这种问题,可是没有弄好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故障,后刷BIOS好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想只有工厂里的人看能不能解释了

网友:
一楼的开玩笑吧,取显卡不取电池,怎么可能呢,那样在BGA上还不爆啊,

网友:
谢谢了 ,昨天接了一台4520的机子,故障时开机花屏,做完显卡是开机不显,电流到了1.2多了就是不显。早上刷完BIOS后正常显示了

网友:
靠,你同事有那么牛吗。

网友:
可能是静电影响的

网友:
看来以后修本  真得备一个编程器了  到现在还没刷一个BIOS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独立显卡板,光取提它做的

网友:
开业三个多月

咋搞的

我豆接了一台本本

网友:
晕为什么不先刷下BIOS呢

网友:
晕为什么不先刷下BIOS呢
引用 网友C:

没想到动动显卡会牵扯到BIOS问题。

网友:
bios
有那么容易坏么

网友:
我一般遇到档LOGO 先加焊南桥,再刷BIOS 。折声卡网卡

网友:
这个机器不插硬盘过ACER LOGO就灰屏,看不到光标,进BIOS也死机。

网友:
学习了  还是没有想明白 可能原来就是bios 坏

网友:
非常好的经验,下次碰到这样的故障有了思路了

网友:
台湾版太多这问题了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看来自己要小心点!

网友:
看来以后修本  真得备一个编程器

网友:
牛,以后碰到了就不用走弯路了

网友:
没想到动显卡也会牵扯到BIOS,那刚开始花屏是不是就是由于BIOS得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怪我那不争气的编程器,上次遇到既然没刷好,结果只好换个另一块板上的BIOS芯片

网友:
你是那刷的BIOS,,一次才5块,我的天,那天我想叫人刷下BENQ S32的BIOS人家要价200我直接给吓跑了

网友:
例子挺新鲜,值得借鉴,谢谢分享,我收藏了。

网友:
可以对BIOS先放电试,有可能BIOS里面有错误信息.

网友:
什么地方这么黑啊,你认识的吗,我给终端客户刷都才要这价。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宏基的本,没上猫,重启6次才亮,进系统以后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我这也有这样的本本,找个图纸都难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没看清楚吧,人家可是显卡板啊

网友:
欧欧。。我今天也遇到了,加焊了显卡还不行,加焊北桥后才亮了,但挡logo死机了,明天去刷一下BIOS试试

网友:
的确有点怪。
一般很少有人怀疑是BIOS的故障。

网友:
以后这机器遇到花屏可以先刷bios

网友:
学习了。以后焊后不显刷BIOS。。。

网友:
又学到好东西了

网友:
受教了~下次遇到可以試試

网友:
宏基的BIOS就这么容易坏?看来以后修宏基的机子多注意

网友:
BGA显卡怎么跟BIOS有关系了 纠结哦

网友:
学习啦 下次修到这样的机器要注意下

网友:
看来我也要刷BIOS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真没有碰到过,难解

网友:
现在才知道,BIOS是ACER的通病

网友:
学习了,BIOS会引起花屏吗.还真没碰到过.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刷下试试

网友:
这还真的没见过,原来都可以过LOGO呀,为什么做一下显卡就出现了呢,以后注意了。

网友:
走弯路了 显卡应该不会挡LOGO

网友:
也许BIOS之前就有问题
机器看起来很漂亮

网友:
没想到换个显卡bios也出问题

网友:
这个本子修好早就取走了,芯片型号从图纸上能找到,你看那个芯片旁边标注的是什么,比如U22,再到图纸上查对应的就是了

网友:
我这有份图纸,不过是集成的,你参考一下,看能不能找到

网友:
其实这是由于BIOS被静电打坏了。请问楼主你拆机时又带静电环吗?
我修AS4520 上千片,眼睛闭上都能修。这点也好意思来卖弄。

网友:
ACER 4310 volvi_-1_0418_ace_final.pdf

网友:
而且AS4520G 的显卡核心芯片G86-603-A2 本身品质有问题。官方都承认的。

网友:
想不到的 就是积累了经验。。
这不 更好嘛。。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那个编程器,只可以刷以前的主板, 什么也干不了, ,看来真的买个

网友:
我现在有台这样的机器,集显的,原来花屏,后来做过三合一的桥,现在开机无显,电流到0。3左右不动了,换了2桥都不行,有可能BIOS吗?原来做了以后有时会显,现在就一直不显了。。

网友:
当logo应该首先想到BIOS的问题,不行的话再找其它原因。。。

网友:
17# 宁强侯张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华哥在那啊

网友:
bios坏很正常的,在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,往往想不到的也许有可能发生

网友:
应该先刷一下BIOS

网友:
BIOS坏  一开始怎么会正常,,,BIOS坏也会不稳定吗,,,以后修板要注意了,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4520有板子图片吗?条码上面的标示是怎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