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tft1780ps 显示器 接通电源后面板不亮 没反应

楼主(2010-05-08):
清华同方tft1780ps   显示器 接通电源后面板不亮 没反应

拆开后  目测无烧焦 电容没损坏

没开关板 好像有个 -5V 的电压  感觉蛮怪  其它几根线没电  压

但电源高压板 到驱动板无输出   电源板 保险 打两端的对阻值无穷大  于是把保险短接  通电短接的线衩烧断

我是新手 不知道 怎样检查电源高压板的电路  手上有一个通用电源高压板  但是不知道怎样接  通用电源高压板 上有8根线   一根15V  两根5V 三根接地  一根ADJ   一根E/A   但是驱动板  的接口 是十二针的  有四针空的   原来的排线上 有一根线是红色的有标记 其它的线没有标记 好像是12V  也不知道对不对 接地可测量出来  但其它的线  都不知道怎样判断  哪位能说下   也可以说怎样检测电源高压板  下面有图

网友:
先检查下电源板有没有5V和12V电压。指示灯都不亮,当然不关高压板的问题。高压板要等驱动板工作后才能工作的。

网友:
高压板是由电源板供12V(有些是18V)去工作的。现在你的电源板保险都烧了。先维修好电源板再说吧!!

网友:
这种机烧电源的话多半是市电过高引起的,测桥堆,电源管,限流电阻,电源IC 及外围电阻。

网友:
高压板和电源板在一起的  整流一般不都是4个二极管组成的吗? 但这个上面没有啊

网友:
我劝楼主还是不要自己弄了,元件还没搞明白啊,你这样只会越修越坏

现在很少用单独的二极管了,都是用整流桥的

网友:
现在手上有一个通用电源高压板  <电源和高压在一起的>  想换上  通用电源高压板 上有8根输出到驱动板上  8根线  一根12V  2根5V  1根ADJ  1根E/A  4根接地   但是  驱动板上的接口  是12根  有4根空的   还有8根  接地可以判断出来  但是其它的就不好判断  哪位高手 能说下

网友:
呵呵  换了一个通用的电源高压板   好了
接了一根5V  一根地  一根ADJ   一根E/A    其它的空着 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