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r61 独显的安全芯片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一台THINK R61的独显机器进水安全芯片烧坏拉低了RTCVCC,机器自动重启。手上只有T61的安全芯片,换上后RTCVCC正常,机器启动也正常,但是报0192错,听说要把安全芯片,BIOS芯片及密码芯片一起换掉,但是手上也没有料板,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?

网友:
就是一起换一套,BIOS和安全芯片同时配套的

网友:
是呀,要一起换掉,以前的机可以刷个带安全芯片的BIOS,你这个不知行不行

网友:
换R60的安全芯片就OK了,没有可以在网上发吗

网友:
刷个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试试!

网友:
T6的BIOS也有不带安全芯片的资料吗?

网友:
对呀,要一起换的,

网友:
我昨天修好一个R61I的机器也是重启,修好了之后把电池插了就不重启了。没有装机以前上COMS电池也重启。。现在很不解。。

网友:
安全芯片里面的程序是不是也能读出来备份呀,把安全芯片,BIOS和密码芯片的内容全都弄下来备用这样可以吗?

网友:
刷这个BIOS试试。另外注意备份一下自己的,不行的话再刷回去

网友:
直接刷不带安全芯片的BIOS不就行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

网友:
学习了,搞好了别忘了分享一下哦,谢谢

网友:
大哥,谁上传一套啊~

网友:
有誰有看過r61 或是t61 機器上是沒有安全晶片的嗎?
我沒看過
會不會r61 根本沒有無安全晶片的版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