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N1996主板反复重启

楼主(2010-05-08):
MSI N1996主板反复重启,蓝屏。装了系统问题依旧。(但是可以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)用着用着又不行了。用诊断卡诊断时。自检正常。但是有时候在启动到XP滚动条那里就蓝屏代码显示AA 请问这是那方面的问题
重启

网友:
你说的N1996不是主板的型号,V星板上都有N1996。蓝屏死机重启的故障很难查,只能一点一点排除,先把内存显卡等东西排除了,再从主板上找原因。

网友:
如果是主板问题,可以定在BIOS和南桥之间

网友:
我的这块板是MSI。。。MS-7395,,,的板,,,装负载开机复位灯常亮。不自动关机,开机。。装真u的话。机子触发后一直自动关机,开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有复位了。。。。。。。电压各路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