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3000 用电池开机死机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0-05-08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台Acer aspire3000本本,故障 单独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,但是单独用电池或者电源电池一起使用,开机时进入桌面就死机了《屏幕还有显示》,触模板,键盘,都没有反映,关机,触发键也没起作用。用电源充电很慢,1个钟才充进1%,折机测量MAX 1772 的11# ACIN  0V 12#ACON  0.64V 4#REF 为4.1V  这几个数值是折机带电池和电源一起测的,觉得这几个值有些不对,
        请高手指点,还求这个图纸!谢谢,明天把板号继续传上

网友:
图纸论坛里好像早有了。。。

网友:
不一样的,我对过了,更改一下MAX 12#  是ACOK 写错了
    原来论坛有 的是这个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I/O芯片出问题了.检测电源与电池信号数据时有冲突.开机一会后导致失控.

网友:
如果 ACIN 和 ACOK 是MAX 1772 发了出的信号,认为是充放电IC不良,
如果是I/O发出的,那有可能I/O或者从I/O到 1772 的线路有问题

网友:
你先换个充电芯片看看,凡事得自己动手

网友:
我看是IO有问题还是换个IO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