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何刷BIOS

楼主(2010-05-08):
刷BIOS需要什么工具。怎么刷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是发在基础版块的吧,刷BIOS都不会,看来你要从头学起呀一般的教程书上都有介绍的,我就不多说了,等下说我卖学问。

网友:
请问饭怎么吃。。。。。回答先去买点粮食,在去买个碗和筷子然后煮熟送到嘴里。简单吧
如何刷BIOS方法有很多种,可以在DOS下刷,也可以使用专业的BIOS刷写工具比如580U当然现在已经停产了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,作为专业维修人员当然后者是比较好的,
  前面的调侃不是讽刺,只是想说等你有了这些东西你自然就会刷BIOS了,我以前问我老师BIOS怎么刷,他说你去买各编程器你就会了,这也是调侃的话,好在老师那里有,我就用了几次感觉确实是等你有了,你也就会了

网友:
维修主板最基础的,,,好似维修万用表的使用一样,,,不会有人问万用表怎么使用吧

网友:
哦是这样啊。。那请问。在DOS下怎么刷BIOS呢

网友:
搞维修的刷BIOS都是用编程器刷的,你可以去买一台,有百元的,也有几千元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一种是用编程器,这样安全
另一种是在线刷,可以在DOS下,也可以在WINDOWS下刷
在DOS下在刷,可以在网上下载官网上的程序,文件夹中有刷机程序

网友:
一般维修主板时,主板大都是不能进入系统的,所以在线刷机一般不行的,所以还要用编程器来刷

网友:
专业维修人员应该很少使用在线刷 都是是用边程器

网友:
我全是编程器,但是刷之前最好备份!

网友:
洗刷刷洗刷刷,编程器座更贵啊

网友:
俺穷!在加上技术有限!也只能在DOS下刷了!

网友:
给你个 网址  这里有详细的介绍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64032461.html

网友:
有一次拿一个开机不显的上网本去宏基售后,
那技术拿个U盘插到电脑上,按住一个健...然后灯闪了几个,重起就可以显了..
这个动作他们叫刷BIO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