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775针U主板不上电,强制有复位,求救````

楼主(2010-05-08):
哎````查了ITE8718的PDF资料还是不理解IO的哪些脚参与开机呢?现在这个板是不上电,强制开机有复位,南桥待机电压3点3正常,CMOS跳线电压正常,32。768晶振正常,换了IO还是一样,对地打USB,IDE阻值都正常,不知道这个IO哪些脚参与开机,下一步应该怎么侧呢?有修过这种IO参与开机的高手指点一下,好吗?      不胜感激!!!!

网友:
开机针电压测了没有啊,你说了这么多都好像没有关注到开机电路的,应该从开机针开始跑线吧,这么急就换IO了……这主板有没有门电路参与开机和复位啊,如果有的话你应该先检查门电路芯片呀

网友:
查查给南北桥供电的场管

网友:
没有门电路芯片,待机电压正常,触发针也有5伏电压,跑线好象开关针有一条线是跑去IO的,给南北桥供电MOS管正常,再说现在是不上电,应该和南北桥供电MOS管没多大关系吧?IO是参与开机的

网友:
怎么都没人解答一下啊?哎`自己先顶一下吧!

网友:
你把主板型号说一下,基地有主板电路图,再说基地的论坛里高手如云,你的问题解决的快,关键得知道主板型号

网友:
主板排真有电压么  短接排针高电平是否变低电平   看下I/OPDF图纸  看看他的排针的电压输出  在看看  维修 针对性的看下  主板的开机流程   在查下主板的故障所在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