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25雷击后不认网卡

楼主(2010-05-08):
今天接了一台客户机DELL 1525机器,网击被雷击后烧坏(烧了一个小孔),首先换了网卡,网卡晶振不起振,随后连晶振一起换了,晶振起振了,但还是不认,最后把南桥也干掉了,还是不行,前来向大家求助。

网友:
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情况

网友:
能不能认到PCI-E的无线网卡,如果能认到这说明南桥基本是好的,问题还是出在你换的那个网卡芯片上面或者芯片到南桥之间的线路,也要检查网卡的供电、复位等外围元件。仔细找找吧。

网友:
这个机的网卡如果没有换好,会引起档内存,也就是通称38代码。

网友:
这个还遇到过这种故障

网友:
有没有量一下   USB口的  南桥对地阻值?~~

网友:
网桥换一下就OK了

网友:
网卡周围的小东东都测试过没 尤其是小阻值的电阻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该网卡的1脚3.3v供电不正常,是因为给它供电前级的一个三脚的场管DS极击穿所致,该场管击穿没有完全短路,而是变成了一个75欧姆的电阻,使该电阻上产生的压降,从而使网卡的供电电压偏低。导致网卡不能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例似以下图纸供参考分析:

网友:
供电时钟复位

网友:
这种故障还真是没遇到过,下次修这种故障可以借鉴一下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情况首先看它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种单个功能芯片的故障,在有图的情况吓,明显供电异常的故障,还是比较容易查的

网友:
被雷击的笔记本网卡都爱坏

网友:
原来是供电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