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K8N主板不能开机

楼主(2010-05-09):
V星K8N主板开机电路采用MS-6和MS-6+的,更换多片这两种芯片都不能正常开机,请大家指点一下!

网友:
更换之前做过一下不触发故障的常规检查没有
3VSB是否正常
32.768是否起震
还有就是板子的具体型号是什么,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图纸

网友:
看看32.768

网友:
3VSB是否短路?
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,CMOS跳线。。。12V供电管是否短路?

网友:
主要还是要查下32.768K的晶振和电容

网友:
2# 逸风 我的主板型号是MS-7125  VER:1

网友:
用手压桥看看有无动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