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N-LA不跑码维修!

楼主(2010-05-09):
我今天遇到的是电压全加了,CPU不烫,不跑码!
各位有遇到的说说!
谢谢!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93032-1-1.html

网友:
先换CPU试试。不行加焊北桥试试。

网友:
电压全加了是什么意思?
电压正常吗?
CPU电压多少哦?如果U电压正常,U应该是会发热的

网友:
什么主板 能发下图看看么  如果你想深入的探讨下  请把型号及主板的图片发来看看  以及各部分是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主板上有没有复位?

网友:
CPU有了供电,CPU还没有发热?CPU坏了吗?供电是多少?

网友:
此款板子 通病虚北桥 在电压都到的情况下 压北桥 加焊北桥

网友:
不跑码,第一要保证所有电压正常。第二就是U座到北桥之间的二极体阻值要正常。

网友:
具体是这样的!CPU电压1。1V,内存电压2.5V,1.25V都对的!复位和时钟都有!
主板上有两个条线一个是CLEAR CMOS 和clear p.w不知道怎么跳才对!
北桥加焊过了@,CPU换过!
现象还是一样!

网友:
VCORE 1.1V有点偏低哦,上的假负载测的吗?
帖上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,量一下VID信号

网友:
上假负载是好的@这是因为CPU没工作,所以节能关闭是对的!

网友:
你上CPU也是1.1V吗?

网友:
是的,是ADP3186

网友:
我今天修了一块昂达的,型号记不清了,是个754的,也是电压、时钟都正常,就是没有复位,我是换了W83697HF的IO好的,LZ不访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VIA的桥啊~量一下北桥旁边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,会不会桥阻值太低了,导致电压上不来呢!如果阻值正常,应该还是桥虚焊的问题~

网友:
如果上真U
还是1.1V
就又点偏低
你查查3186的VID信号

网友:
CPUVID阻值正常,量电压第1,3,4脚2.5V

网友:
是不是不插显卡,内存啊,不跑码的啊?

网友:
CPU不发烫说明CPU没有正常工作,原因有1、CPU可能坏了;2、CPU供电电路可能不正常

网友:
现在看来照大家说的CPU电压的问题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