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pv-vm的维修流程(未通过)

楼主(2010-05-09):
刚拿来的时候是跑50的(不跑CPU),查了CPU供电,时钟,复位都正常,又查了内存,南北桥的工作条件,以及主复位都有了。就是不跑。先不说,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。由于压三个容易空焊的地方,先按南桥,哎,跑C1了。不话不说,用BGA加焊了一个南桥。上电上U,又是50。怎么会呢,刚刚不是压了南桥就跑的吗?再压,还是50?这次压北桥。C1过,又跑过了,这次换北桥了?可能是刚刚压南桥的时候,板变形然后北桥就接触上了吧。又加焊了北桥,这次再上电上U,C1过,显了。复位再跑也过了。真的是北桥空焊了。测试其他内存槽的时候,发现只有两条可以用,剩下两条都是跑C1就挡住了。清理了槽子之后,再试还是不行。看了AD线也没有断线。心想,AMD平台的板内存是归CPU管的,会不会是CPU引起的呢。换了个4400+的CPU。一开机,C1了。四条槽子都能用了。真的是那个CPU的问题。为此,跑了不少弯路。都是一字一字打出来的。应该能转正吧。拜托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AMD的板能复位电压正常一般加焊北桥可以修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