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方T30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5-09):
昨日接修一台同方T30 机器,故障现象为不开机,插上电源有主供电短路,拆机后发现5V 高端管烧毁,一二极管烧坏,5V高端管部分线路板烧的鼓泡了,这个主板是顶星代工的代号D25 ,没找到电路图,更换烧穿的场管和二极管,测B+对地阻值正常,上电,B+无电压,直接跑线,将19V引入B+ 瞬间大电流,拔电测5V高端管再次击穿,怀疑是3V5V控制芯片的问题造成反复烧毁场效应管,参考1632电路图测发现5V高端管的控制端对地无穷大,看了板子鼓泡造成内部断线了,于是直接飞线到1632控制脚,上电3V 5V顺利产出,待机0.07A 按开机键无反应,测开机键电压为0V,直接短接87591第二脚可以开机,上电到0.43A 测CPU无电压,测SC1470控制的电感无电压产生,找出1470的电路图,测工作条件正常,SC1470无工作,更换1470开机后顺利跑马亮机,然后飞线改开机电路,试机器!  ok
郑州同心笔记本维修 张健 原创
我好像最近发的帖子都不能上传附件了,不知道是我机器的问题还是网站的问题 , 没传上图片 别介意啊

网友:
主板断线造成上管烧毁可以理解,可为什么对地阻止正常,B+会没电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