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m2621液晶显器驱动板维修

楼主(2010-05-09):
gm2621液晶显器驱动板维修
故障现象: 整机无任何显示: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.按任何键无反应
修: 折开显示器.先用好的高压条代换无果.再代换GM2621驱动板显像显示一切正常.指示灯点亮了.按键开关也正常.证明GM2621驱动板有问题.
换上有问题的GM2621驱动板测量3.3V只有0.41V.5V电压输出只有1.25V.显然电源开关控制电路有问题.接着查一个8脚MP9141ES.该芯片是电源12V转换成5V的电源管理芯片.经对各脚对地电阻测量.1脚反向对地电阻为28KΩ(正常应为∞ .电压4.8V(正常应为9.79V). 3脚对地电阻800Ω(正常应为5.5KΩ).电压1.27V(正常应为5V).根据对地电阻和电压的测量.对该电源芯片外围元件检查未发现问题.证明该电源芯片内部存在短路性故障.焊下MP9141ES芯片测量果然1脚和3脚对地阻不对显然存在短路性故障.换上好的MP9141ES电源芯片.测得3.3V。5V输出正常.试机显示器还是无显示.再检查电路查得一个贴片三极管A1,B极电压为0.41V(正常应为4.6mV).C极电压为0V(正常应为3.3V).发射极电压为0.41V(正常应为3.3V)焊下测量A1发射极与集电极存在阻值.用t04代换.试机高压灯管还是没点亮.
这时测量背光控制信号无电压(正常应有4.85V)背光控制信号.如是检查背光信号控制电路输入信号端有2个贴片三极管t1A 对地电阻有问题.用t04代换.接通电源屏幕灯管点亮.显示图像一切正常.但出现高压灯管常亮.无节能控制摸式.经检查发现24C02左边第二个贴片t1A电压为0.92V(正常应为0V)对地电阻为9.5KΩ(正常应为0)          应是接地.发射极接上地试机.故障排除.由于没修过这个电路.修了几天终于修好了.

网友:
没有电路图的跟进啊

网友:
这样的帖子也能加分,明明盗版这个帖子的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6%AF%2B%CE%AC%D0%DE

网友:
哈哈...丁丁   直接全换 驱动板...或者更滑MCU芯片...重新刷写程序...

网友:
4楼说的对,严厉打击盗版

网友:
感觉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。。。驱动板也只能修一下供电,然后刷一下程序。别的地方能修的实在是太少。
楼主此板能修复的前提,似乎是需要有一个一样的好板对比着测量电压。才能慢慢排查是哪个器件的问题。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啊,有收获

网友:
经验在维修中慢慢积累的 谢谢楼主了 维修经过很详细 学习了

网友:
严厉打击盗版,现在通用的 那么便宜,建议换就行,不用那么麻烦去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