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9WE15液晶显示器电源三无的维修(兼解决拉丝现象

楼主(2010-05-09):
拆机,保险管完好,电源芯片(贴片)已炸飞,不知其形号,电源管(P6NK60ZFP)击穿,贴片电阻R9烧焦断路也不知其大小,D12二极管击穿,管上面没有形号,R7(0.22欧)烧断,其它元件没有发现异常.找了半天得到电源图,芯片形号为OB2269CP   R9(200欧)   D12(1N4148)   找来配件装上,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通电,有正常的12V跟5V电压输出,插上负载开机,屏幕一闪一闪,且有横丝干扰,测两组输出电源跳动历害,300V电压也不稳,代换其滤波电容C1(400V/68U)开机,也还是一样会闪,将光耦.TL431都换了,还是没用.维修进入困境,查了多方资料,可能要改元件参数将R9从200欧增加为1K开机横向丝状干扰消失,只是屏幕还会闪,再将芯片4脚外接电阻从100K减为33K开机搞定,

网友:
我看了你两个贴子的间隔时间。。。这是转贴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维修也算是比较麻烦的了,最好上个图,我们能看看长城M9WE15是什么电源板

网友:
到底是什么原理呢。为什么改那个脚电阻的阻值,原图纸上的写的阻值不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