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IC PG信号问题

楼主(2010-05-09):
今天修一映泰主板 不跑码,无复位电压
无复位电压-->REST高电平-->CPU,内存,SB,NB供电正常-->全板无时钟信号-->14.318两端无电压-->时钟IC供电正常-->时钟IC PG信号高电平

   无意中将PG信号对地了一下.正常跑完了码.,把PG脚直接对地焊了.开机..OK.       懵了!!

时钟IC   型号是ICS ..具体的不太记得清了..明天再查查看

网友:
既然知道了这个时钟是低电平PG有效,那就跑一下这个针脚到Vcore的线路,中间可能有一个小三极管。

网友:
同意2#的 论坛里好像有相应的实例

网友:
找一下吧,应该是一个NPN的三极管

网友:
经过两个电阻后是到一个小三极管.试过断开电阻,仍然有PG仍然有高电平

网友:
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个小三极管导通
将时钟IC的PG端拉低到地
你跑一下线路看这个三极管的接法,测量一下各个极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