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对地短路,复位灯常亮,主板还正常工作

楼主(2010-05-09):
本人有块技加代工的联想865主板,3.3V对地短路,复位灯常亮,主板还正常工作,3.3V对地阻值为10欧。开机复位灯是常亮的,但光比其它电压的光要稍暗点,可以正常复位,主板正常工作,只是用起来速度慢点,不知道么回事,怎么会这样呢?

网友:
3.3对地短路,复位灯常亮(有的POST卡亮才是有复位,楼主在这想表达无复位是吗?)
主板还正常工作,只能有一个解释------灵异事件

重新断电测一下吧,别把板给弄废了.

网友:
是不是插电源线对地量的啊

网友:
3.3V对地短路换能开机,楼主测量方法是咋样的,复位灯常亮能开机正常,因为有的俄罗斯版诊断卡就是复位灯常亮才正常

网友:
3.3v短路还能开机,并能正常工作,是有点奇。建义再测一下:是在主板上短路还是在电源短路。效正一下多用表。

网友:
我想给图片传送上来,证明一下,真有这回事。不通电,电池都不要,用二极管档测,3.3V对地阻值为10欧,响了,我理解为短路,复位灯是亮的,卡插到其它板子上复位灯亮下就灭了,主板正常工作,跑码7F,试了,能点亮

网友:
这可是打破传统的现像哦

网友:
真是太神奇了, 没见过 。

网友:
南桥估计很烫

网友:
那快发图片呀~叫我们见识见识!

网友:
3.3V有个10的值有的时候也是正常的。换个电源再试下。

网友:
没见过!奇观啊

网友:
这个是个离奇的现象额。都短路了还能工作呢/?

网友:
是不是上电量的啊

网友:
有的机子 这样可以工作的啊

网友:
灵异事件总是特别多...照楼主所说..建议楼主看看南桥是否已经可以煎鸡蛋了?

网友:
3。3V短路了 还能工作,。。
不可信 答案只能是你测量有问题

网友:
3.3v短路还能开机,并能正常工作,是有点奇。

网友:
小弟也觉得测量方式估计是错误的。没有理由对地短路还可以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表笔坏了,搞二个铜针代的,嘿嘿,太穷了,本次目的是想了解下,为何3.3V对地这样主板还没问题,还跑码7F,屏幕就不用看了吧,试了,正常亮机,无高温芯片,用个把月了,没事,拿来跑跑线路才发现的,想请高手指点下是么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