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会想到短路!

楼主(2010-05-09):
昨天我碰到的方正R650 被我随手一丢的那块主板。在此寻求大侠们的帮助。大侠们说可能主板被我丢的有元器件短路 。没有一个人说可能有东西丢虚掉了。后来光主板。我量了很多次(光主板可以点亮,越想越不对)外接可以显示。插屏线重启。是不是带不动电压的表现。索性直接把北桥一干。插屏线。上电。OK解决!我那个汗!!!随手一丢都能吧北桥丢虚掉(943GML)我用的劲真的很小!

网友:
插屏线就重启,我见的最多的就是因为背光板问题造成的。
还有就是上屏的时候,打镙丝压着屏线的。
如果是北桥虚焊引起的,我觉得不插屏线也要生启。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特例。

网友:
可能处于临界状态了吧 也可能本来就是虚的 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而已

网友:
本来不虚的,因为开始主板弄好之后。我测试了一下的。接屏是可以正常点亮的。出现那个现象后。确实是插屏线才重启。不插就不重启!所以当时很无奈。又不能轻易的动桥。后来没办法确定是哪的问题才去碰运气加热北桥的。结果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好了。

网友:
只能说命不好,以后轻拿轻放

网友:
你 用的 劲是 大是小,应该问板子,破坏力是有 杠杆效应的,好在 你把原因 弄明白了,不然真的是 神奇的 一 丢了。只要板子在 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,直接 影响变形最大处BGA的各个焊点。或附近芯片引脚的虚焊或者引脚把 铜皮扯下来的 情况。

网友:
所以啊。以后不好修的主板不能一时糊涂。丢来丢去。质量差的主板还真的吃不消折腾!这坏毛病我是肯定得改改了!

网友:
有的主板质量不好,那就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