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™ OptiPlex™ GX200 点不亮机

楼主(2010-05-09):
Dell™ OptiPlex™ GX200 点不亮机,电源黄灯一闪一闪,CPU用替换法测试过没问题,只剩下主板内存电源没办法用替换测试。最少系统测试:装上CPU后主板自动加电,但不自检,检测卡显示FF,卸载CPU主板不能加电,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判断?在线等!
cpu
点不亮

网友:
先换电源试,如果不行主板有问题,如果不会修,建议送修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板的问题 就先目检一遍 细心一点 有一次修一片板 也是不跑码 搞了一天 测啥啥正常 没法子了 到最后想把声卡拿下 发现声卡LINE-OUT-L引脚连接的一个220的电阻爆了 换上就OK了 一切都因为目检没做好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故障